有了路由器还用不用猫呢?

楼主(2014-07-28):
猫也是用户名密码拔号连接,路由器里也可以设置pppoe拨号连接,是不是有了路由器后,就可以省了猫,这样看上去也干净点,而且路由器会自动拔号,省了每次按桌面上的拔号连接。

网友A:
进户的是电话线或光纤的话就没法弄吧?

网友:
是的这个要考虑你的进线是什么接口的才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户的是电话线或光纤的话就没法弄吧?

光纤分拨号和非拨号两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纤分拨号和非拨号两种吧?

咱们用的网哪有不拨号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咱们用的网哪有不拨号的呀!

我看小区有些不用拨号。

网友C:
没弄懂猫是干啥的 猫 学名 调制解调器 是数模转换的 怎么能和路由器功能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弄懂猫是干啥的 猫 学名 调制解调器 是数模转换的 怎么能和路由器功能一样呢

正解。靠谱。支持。顶帖。

网友:
这个要路由器的功能了

网友:
猫是模拟转数码的,利用带宽信道带宽是用模拟少不了的,路由纯粹数的。这是通信里面的第一课,呵呵。

网友:
如果你用的宽带是网线形式的,那么猫就可以不用啦!如果你用的是电话线形式接入的,猫还是要用的!

网友:
当然的用了,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
ADSL猫是把电话线转换成网线的,所以不能离开网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小区有些不用拨号。

有些地方是专线的不用拨号的,不过要设置静态ip地址,不过小区的已经通过网络设备分下来,而不是供应商直接提供的线路,所以不拨号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地方是专线的不用拨号的,不过要设置静态ip地址,不过小区的已经通过网络设备分下来,而不是供应商直 ...

谢谢……。

网友:
模式不同,上网方法不同。

网友(2014-08-27):
有猫带路由功能的而且还带无线路由,就可以直接省掉路由了。

网友(2015-03-21):
一楼说的对,电话线的得同时用

网友:
猫和路由器的功能不一样也是说职责不一样,

网友:
都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功能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得看你接入的是网线还是电话线了

网友E:
我 要的 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