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 求帮助

楼主(2014-07-28):
三星B2230W亮一秒就灭  但是电源灯不灭  按一下开关亮一秒又灭 是为什么啊?

网友:
高压及灯管有问题,,,

网友A:
LCD的,高压,灯管可能大,也不排除按键。按键出故障多。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电容有鼓包的没有,然后在看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三星的灯管,高压包,按键,

网友:
先插电源板   有没有电容鼓包 再查高压包
  再查查灯管    试试吧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的比较全面了,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
先拆开测测在说吧

网友:
三星 跳菜单是按键,一般情况下,高压包,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的,高压,灯管可能大,也不排除按键。按键出故障多。

用以楼主的   观点

网友: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老化。

网友:
应该是客户。我这水平都知道哪里问题 还有比我差的么

网友:
测灯管  高压板  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