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通病修复

楼主(2014-07-28):
昂达G31主板温度突高突低通病 ,修好给10Q币,QQ2880159357

网友:
如果真的温度高,在南桥上面多加一个散热片风扇试试吧
如果不高,但报高,可以看温控电路的波型,看温控电路的两条线的上拉电阻、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北桥高呀 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啊,怎么看呀,不知道那个是,郁闷

网友:
温度控制是IO旁边的吗

网友:
cpu双核3.0的在加上桥发热
散热好温度低
散热不好温度就高

网友:
看下温控电路

网友:
一般温控是在IO上  查io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查看一下温控问题,换换IO

网友:
IO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他真实的温度不高,只是温控出错

网友:
你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温度监控在83627哪里,有个插件的像电容的玩意,那2个脚是到CPU座的,用示波器可以看见电压跳动的,不动就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