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蓝光P43D3D主板进系统后,不是死机就是蓝屏

楼主(2014-07-28):
昨天遇到一捷波P43D3D主板有时候进系统滚动条过后就死机或重启,要不然就是进系统后用个一会儿就蓝屏!电源换了,CPUE5700换E5200   内存D3单面我换成D3双面   硬盘懒得扫描直接换一个下去测试做系统GHO一半死机了,好不容易GHO进去了,安装的时候蓝屏了,真J8烦啊!

既然都换了,故障依旧,那就锁定主板了,量了全板供电电压都太正常了,我就没见过这么正常的电压!心里咒骂几百遍,折腾了老半天没找到问题点!晦气!然后拿着板子看啊看,看啊看,发现IO 跟时钟芯片的接触点好脏的说,其他地反倒是都挺干净的,心想会不会是这个导致的,抱着这个希望,拿起洗板水,洗刷刷,洗刷刷给它洗的发亮发亮的,吹干,上电刷刷刷不掉电,不死机,直接安装好GHO系统,进系统了,更新好驱动,不蓝屏了!哈

跟客户说了,如果不急用机子留我这里测试下,客户答应了,装了个鲁大师,用他简单的压力测试,测试下就好了,懒得装其他测试软件了,有时候也挺好用的!挺无聊的,放首歌消遣下,哈喽酷狗,奇怪怎么少了一声道了,只有左声道有声音,右声道没声,声卡芯片ALC883,重装了声卡驱动,无效!关机拆下板子,找了个883引脚定义!看了下哈!

35 36脚电压2.6V都正常,没招,36脚开始跑线经过C470到R503然后就到接口上,测电容跟电阻都正常,为了安全,我特意都给他换下来,还是无果!

最后实在懒得换芯片了,直接从14脚飞了一条线到36脚,故障解决!

为了美观,飞线飞后面!

测试了一个晚上,都不在蓝屏了!也不死机,钱也就到手了!

网友:
大神能不讲下·14叫到36叫的意思 那引脚定义什么意思

网友:
声卡和网卡坏容易照成蓝屏和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