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R3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4-07-28):
  板号LA-6601P,其余一切正常,就只是触摸板不能用。上家已经换过触摸板,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量得TP_CLK和TP_DATA的对地值都是680左右。加电后量JTPMB的第4脚TP_CLK 电压为0V,第5脚TP_DATA为5v.量TP_CLK上拉电阻R223第1脚+5vs为5v,但第2脚为0v.量TP_DATA上拉电阻R224两端都是5v.量JTPMB的第4脚,EC的第87脚和上拉电阻R223的第2脚都是通的。将TP_CLK和TP_DATA上的稳压二极管D71拆了也是一样,换过EC,TP_CLK还是0v.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向各位大神求救!!

网友A:
把上拉电阻r223换了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上拉电阻r223换了再说啊

忘了写了,将两个电阻对调了一下,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排线,仔细看看排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正解!因上家是WXZ的,很肯定的说过,软件问题不用考虑。所以一直在找电路的原因。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的一样  CLK 就是没电压 其实不是没电呀 是EC把他给拉低了 就像快关 没有打开一样 你只要把 EC的那只脚撬开  电压就会出来了  触摸板不能用应该是 快关信号没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