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N主板开机报警三长两段

楼主(2014-07-28):
ONDA  H61N主板开机报警三长两段无显示,CPU风扇转,量cpu电压三路有一路不正常,度娘一下三长两段所示时钟电路,现在请各位大侠帮忙说一下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导致报警不显示的啊,不多说上图

网友:
cpu电压三路有一路不正常,是不是CPU坏了?
我修过一个amd先是12v短路,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两组1点几正常,一组0.6V,换个cpu就跑码亮了!

网友:
把不正常的那路修出来啊

网友A:
此板修好了,换一条内存没事了,现在正常开机运行半小时没问题,搞定,但是我有点迷糊,修好是修好了,不过我有测量一遍CPU供电郁闷了,上面三个M3006D管和下面三个M3004D管的电压完全不一样,这是正常开机运行的时候我测的电压,上图
这样的电压正常码?如果不正常为什么可以正常运行呢?

网友:
排除外设再说

网友:
貌似左边那组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修好了,换一条内存没事了,现在正常开机运行半小时没问题,搞定,但是我有点迷糊,修好是修好了,不过 ...

上面3个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那是集显供电   有些主板显示之后才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