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板号K43sv V4.1不触发

楼主(2014-07-28):
华硕
笔记本
a84s笔记本,板号是k43sv V4.1,不触发,
拆机拔掉电池,有时又能自动触发,但马上又掉电,再触发就不行了,
刷过BIOS,换过EC,换过PCH,还是不行,这个机
找不到,不知从何下手,
各位朋友有遇到过的,教我一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IO旁边排组考虑下

网友:
测一下 EC 125脚有无电压

网友A:
这种机器维修难度太大啊。。。看看休眠l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看SUS_PWRGD 是否正常。

网友:
最好找到电路图和点位图,要不然不好修的。

网友:
最后还是没修好,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