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自动拨号上网设置具体方法

楼主(2014-07-28):
    每次打开电脑都要进行拨号上网才可畅游网络很多人都会感觉这种方式很麻烦,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开机时让win7自动拨号上网?下面小编教大家在win7系统中设置自动拨号上网的方法免去每次开机都要进行拨号的麻烦事情。

1.使用鼠标右击桌面上的网络,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网络和共享中心”中单击左边的“更改适配器设置”;如下图所示:

2.接着点击窗口中的宽带连接右键单击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3.在打开的宽带连接属性窗口中将其切换至“选择”选择卡中,将“提示名称、密码、凭证等”前面打勾去掉,然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4.操作完成后右键单击宽带连接选择“建立快捷方法”;返回桌面,复制桌面上的创建好的“宽带连接快捷方法”,点击开始按钮,选择“开始”选项;如下图所示:

5.找到启动右键单击,在菜单栏中选择“打开所有用户”; 如下图所示:

6.在打开的窗口中,点击空白处鼠标右键单击粘贴即可;如下图所示:

到此,设置win7自动拨号上网的教程小编就介绍到这里了,重启系统后我们可以发现电脑宽带连接会自动进行拨号上网。

网友:
这个简单
更简单的直接设到路由器里

网友:
家里买个路由器就好了,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不错,没有用路由的又一个办法

网友(2014-09-08):
没有用路由的又一个办法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A:
因为他是来发广告的,他的贴子一般都是带广告网址,他没有发图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他是来发广告的,他的贴子一般都是带广告网址,他没有发图片上来

哦,是这样  还以为就我看不到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