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M5O1O 花屏以及7声报警,不妨进来看看

楼主(2014-07-28):
先说第一台,是朋友的拿来时花屏,拆机加焊显卡好了,过了半年吧说开不了了,以为又是显卡 ,加焊启动logo出来了,可还没进系统就蓝屏,并且有规则的竖条,当时就让他换板了,第二台,昨天又来一台,7声报警,加焊 显卡和北桥好了,一会工服赚300多大洋,还不费脑,可没想今天早上又来了,说还是7声,我也没看直接拆机,加焊,他奶奶的,尽然出现和第一台一样的故障,我现在就想不明白,到底是显卡呢,还是北桥有问题,希望有修道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
桥,,,显卡风险很大

网友:
花屏的话应该是显卡,

网友A:
AMD还是INTTEL   AMD的北桥216-0752001坏的比显卡多,INTEL的显卡坏。建议换桥,返修两回,你就坐等关门吧

网友B:
7声报警是北桥问题,8声报警是显卡问题,分清楚了在干,不要来了机器先干显卡,在干北桥,在不行就换板,8声报警具体来说是检测不到屏,但是在这个机器上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还是INTTEL   AMD的北桥216-0752001坏的比显卡多,INTEL的显卡坏。建议换桥,返修两回,你就坐等关门吧

amd 的,第一台是花屏拿来的,加焊的是显卡,第二台是7声报警加焊的是北桥,最后都出现同样的蓝屏

网友:
显存供电看看!~遇到过!~

网友:
北桥吧。我这边一焊就好。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了分享经验

网友:
说明一下 我dell的    看了好多帖子都说加焊北桥   可是 修了这么多我一直加焊显卡  然后处理扇热  一般没什么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修的都是北桥?

网友:
7声是显卡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加焊后蓝屏的

网友:
,,这个方面,最好是先北桥再显卡,,,从上到下加焊吧

网友:
北桥问题大一点,不过我修的话就是两个一起干。

网友:
先风枪绕一下,看绕哪个亮机就焊哪个,另外,最好是重置球,不然非常容易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声报警是北桥问题,8声报警是显卡问题,分清楚了在干,不要来了机器先干显卡,在干北桥,在不行就换板,8 ...

2声呢?是什么问题,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声呢?是什么问题,求指教

不上内存的话,是两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声报警是北桥问题,8声报警是显卡问题,分清楚了在干,不要来了机器先干显卡,在干北桥,在不行就换板,8 ...

m5010 我修了也有10几20台了,就这两台这个问题,我没有BGA,因为小地方笔记本量不是太大,一直都是用风枪加焊的,我就不知道是我把显卡加坏了,还是把北桥加坏了,就是想弄明白,不知道大神有没有遇到加焊后系统启动时蓝屏的,弄不明白老是心里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