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30求助啊

楼主(2014-07-28):
联想Y530不开机,待机0.01-0.16返复,拆开机子,待机0.16,按开关正常开机,装上机子,后就又是先前那样,再拆开还是能开机,装上机子,又不行了,请教大侠们?

网友:
看下壳子有没有搭铁  哪里碰到短路了吧

网友:
哪里碰到短路了吧

网友:
看看屏线哪里,装一个部件试一下。

网友:
装光驱就开不了,卸掉光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