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掉电

楼主(2014-07-28):
我的也也是那个R415无穷大了换了就好

网友:
怎么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刚刚显示就掉电了,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电池接口旁边

网友:
说得是超简单呀,就不能再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
我也碰到了,揭开黑色的纱布,R415一端已经腐烂,一量无穷大,正在拷机

网友:
R415不在电池接口那里,在TB62514背面,最角上

网友(2014-08-28):
TB主供电,来自公共点

网友:
是的。在触模板下面。

网友:
请问R415阻值多大

网友:
我这个阻值没变无穷大运气咋就那么差呢?

网友:
是通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