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4-07-28):
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型号是945GSE4    用四位诊断卡测 一开机显示d1  96  测供电正常   后来测复位没有  测PS\2 发现有一个数据角没有阻值  就怀疑是I\O坏  但技术本人技术不过关 又不确认是不是I\O坏  请大神指教

网友:
要看什么型号的IO,测IO供电与4个测试点,看南桥还是IO坏!

网友:
我的主板 也没点亮

网友:
看看什么io芯片啊,找下原理图

网友:
你的IO型号是那个   ,测测几组数据就知道其好坏

网友:
脚位没值先跑线,看看连接的耦合电容之类的元件有没损坏!如果相连元件是好的,那可以判断为IO坏

网友:
找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