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华硕主板上不了网

楼主(2014-07-28):
台式机华硕主板 上不了网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网卡 驱动正常  插上网线网卡灯不亮  宽带连不上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禁用集成用独立PCI网卡时显示网络被拔出   是主板坏了么

网友:
试一试用无线网卡更新下你的集成网卡驱动,不行就用独立的网卡,都不行,估计网卡芯片坏了,以上是小白的建议

网友A:
如果独立网卡是好的话,基本上就是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独立网卡是好的话,基本上就是主板了

独网卡是新的  好的

网友:
应该网卡芯片的,你只有搞个独立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