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简单维修,高手勿喷~~~

楼主(2014-07-28):
最近修了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发来和大家交流交流。
品牌型号:联想E43~~版号:LE9
时间:最近,具体忘记了  呵呵
废话真多呀,直接上主题。。。。。。
      外地客户发上来的笔记本,故障说是不通电的,拆机~~~~~~~拿出主板,在主板上目测没有发现有进水和摔伤的痕迹,插上维修电源,待机0.01A正常(我的是三位显示而已,末尾的看不了)按下开关电流0.04A不动了,根据此电流基本可以确定是后继电压没有出来,好吧 开始查电路吧。
    当查到南桥的触发信号DNBSWON#信号时~~~~是正常的,按照时序当南桥的RCTBAT  RCTRST  实时时钟32.768KHZ以及vccsus3_3    V5REF,RSMRST#待机正常后收到 触发信号DNBSWON#后,分别发出SLP_S5#  SLP_S4#  SLP_S3#信号的,(说明下这个机器SLP_S5#没有用到),当测量到SLP_S4信号的时候发现没有了,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坏或者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的,前面说到待机条件正常,可以排除了,那就只剩下南桥虚焊或者坏了,我直接换掉南桥,开机触发电流跳几次上去了,接屏熟悉的LENOVO出来啦!哈哈  以为可以收工收钱了,谁知道装好机器后进了几遍系统后,发现在开机上电时电流有时候上到2A左右,不开机,直接掉电到待机状态下,但是有时候也正常,几率是一半一半吧,好吧继续修吧。。。。。。

  本人坚信自己的BGA技术没有问题,拆机~~~~~~在上电电流很高的时候,发现CPU温度很高,烫手   此时谈谈的一笑,发现问题了嘛,
      之前听到有朋友说CPU发烫是CPU坏或者CPU电源IC和MOS管坏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识是某个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导致的,开始从CPU供电芯片查起,当查到CPU供电芯片OSL6262A的22脚VCC时,发现新大路,此脚的电压为8V这样了,难怪,为了再次验证又等了好久,故障出现了,再次测量也是测量到8V左右的电压,不用多想,此现象基本上可以判断是5V待机后继电压出问题了,又因为5V后继去的地方不止这个芯片,所有为了快速的判断故障,直接把5V后继转换管子(PQ34)拆掉,直接用飞线连接5V后继转换管的123脚和5678脚,此时待机是0.07A,因为是直接相通5V后继所有待机大点是正常的,经过多次的验证确定是5V后继转换管(PQ34)出问题了,(软击穿)找一个好的管子换上,待机0.01A正常,测试2天没有问题,机器发回外地,主板实物图片没有及时拍下,不好意思哈!到此维修结束~~~谢谢

网友:
沙发自己坐吧  朋友们顶起来

网友A:
,,楼主你之样是不对的,本来我想抢沙发的,,,现在我只能座板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之样是不对的,本来我想抢沙发的,,,现在我只能座板凳了

呵呵,下次留给你只要是维修交流,多给点意见呗

网友:
联想E43应该是没有黑胶 四周 好像是白胶吧

网友:
支持楼主 有理论的维修

网友C:
MOS损坏5V后级升高到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损坏5V后级升高到8V

是软击穿,没有完全坏,拆下用表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不错哦     软击穿的管子不好测量

网友:
8V,U都没烧?????????

网友:
8V是进入CPU电源IC的 ,  由于每个CPU的内部都会有几个感温元器件的,所有上电一下马上掉电,CPU才不会坏的,理论上不频繁的这样子通电 是不会烧U的

网友D:
电压高  会不会是5V 芯片的基准电压 或者反馈有问题

网友E:
这是这个型号的通病,8伏的电压,难道是G的开启电压串到了S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下次留给你只要是维修交流,多给点意见呗

值得学习。。。。。。。。。。

网友F:
一共才5V的电压。全部揭穿也就5v么怎么出来8V了 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这个型号的通病,8伏的电压,难道是G的开启电压串到了S极,

版主正解啦,就是G极15V电压串到S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共才5V的电压。全部揭穿也就5v么怎么出来8V了 想不通

是G极的15V电压 串到S极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  会不会是5V 芯片的基准电压 或者反馈有问题

这台机器已经确定是 5V后继转换管的G极15电压串到S极了

网友:
嗯,下回碰到这样的情况要注意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修得不错~维修思路明确,快速找到故障点,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可以哈。。。

网友:
楼主由CPU供电芯片VCC问题,直指转换电路,果断找到病因,真是稳准狠啊。

网友G:
这不是高手么?楼主谦虚啊

网友:
值得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高手么?楼主谦虚啊

呵呵  多交流多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已经确定是 5V后继转换管的G极15电压串到S极了

总觉得 飞线虽然能解决故障,但是不是最好的修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觉得 飞线虽然能解决故障,但是不是最好的修复方法。

飞线是为了判断问题,确定故障后不是换好的管子了嘛?有写到哦 看来不认真看帖

网友:
会发帖 就很好了 我都不会修

网友:
想给你加分啊,但自己的分都不够用,努力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极的15V电压 串到S极了 谢谢

哦 明白了呵呵

网友:
那不就是软击穿了

网友:
软击穿很难查

网友H:
楼主不错,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但是那个信号打错了吧,是rtcbat和rtcrst吧!

网友:
软击穿的管子不好找啊。。看来不像是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错,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但是那个信号打错了吧,是rtcbat和rtcrst吧!

这个信号确实是打错了 多谢提醒,   足以证明你是认真看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