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5V双路供电求解

楼主(2014-07-28):
请看图!

U5A 1脚正常是多少V,我这板上是5.6V,5VDUAL输出才4.4V,应该不正常吧.换了U5A还是一样,拆了U51A 1脚恢复12V
这个5.6V不正常要怎么破?!

网友A:
你不觉得Q27的控制级不正常吗?才5.6V 应该大于5v+4.5v=9.5v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Q27的控制级不正常吗?才5.6V 应该大于5v+4.5v=9.5va啊

所以想怎么怎么破啊

网友:
电阻的问题嘛,

网友:
那个电阻,拆掉U5,12V正常了

网友B:
2路比较电压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路比较电压正常吗

3脚5脚3.0V 2脚 6脚,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3脚5脚3.0V 2脚 6脚,2.5V

这样的话    再换个393看看,如还是那样   排除 Q27   Q18     及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