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一个显存后,为什么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4-07-28):
网上不是说可以运行,就是容量减少吗。  是不是要刷BIOS的。。

网友:
拆掉的显存检查焊点有无短路,短就开不了

网友A:
至少拆一组,两个一组,不能单拆一个

网友:
拆一组显存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拆一组,两个一组,不能单拆一个

两个一组是指正反面?

网友:
不开机? 是加电不显 还是不能触发了 说清楚 好伐!

网友:
你说不开机是指不加电吗?还是加电无显示,显存必须拆一对

网友:
要拆就拆掉同一排的两个显存

网友:
好你现在的显卡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拆一组的,好像还要刷BIOS

网友:
总共才4个显存,512M的,加电不开机。。。

网友:
一组是2个,即一个区的显存吧,这个是不是和显存在bios中定义有关,如果不显应该跑码会是26,bios没过,拆一组过了应该会花屏/

网友:
可能有焊点短路的地方

网友:
基本上焊点短路的可能打一些

网友:
检查焊点是否有短路    要拆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一组是指正反面?

不是正反面...是紧挨着的两颗显存颗粒

网友:
拆掉的显存在bios里没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