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X79X-AR,利用编译器重刷BIOS,无限掉电重启?

楼主(2014-07-28):
RT,求解决!开机不到两秒自动重启,显示屏没反应,风扇转一下,指示灯闪一下!

网友A:
BIOS不完全匹配 或者BIOS芯片坏 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BIOS刷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完全匹配 或者BIOS芯片坏 或者其他问题

BIOS刷对了的,官网下的,焊接也对了的!

网友:
刷对了的,官网下的!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版本得对上

网友:
我刚从官方人员了解到的!
因为我们官网的BIOS不带Intel ME,所以用编译器直接烧录后会无法开机,请用编译器烧录附档带Intel ME的BIOS(X79R2206.bin),如需支持新的CPU或显卡,请在烧录成功后升级BIOS(X79R3927),谢谢!

bios也带intel me......

网友:
一般用编程器刷的官网上的都可以的,只是有些BIOS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不了,多试试几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