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G6741SZ芯片

楼主(2014-07-28):
SG6741SZ电源芯片可以用什么样型号的芯片代换

网友A:
没找到能直接代换的,其它的都要改动一下电路,,这个是它的资料

网友:
没有可以代用的芯片

网友:
淘宝多的是,2元一个。

网友:
只能参照别的电源改下了

网友:
没有直接换的,我也没敢改过,长挨电有害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能直接代换的,其它的都要改动一下电路,,这个是它的资料

我试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