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X193WC接信号不显示

楼主(2014-07-28):
开机能正常显示ACER品牌画面,不接VGA线时能正常显示无信号提示画面,接上VGA信号就不显示了,并且能看到屏幕有比较暗的一闪一闪,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屏驱动板上的供电。先看精密稳压。

网友:
顺着VGA信号外下查啊

网友A:
从现象判断应该与电源有关,检查一下+5V和+12V电源,是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看看电源带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判断应该与电源有关,检查一下+5V和+12V电源,是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谢谢提点,已经修复,确实是电源问题,5V在6V到7V之间有跳变,12V有17到18V跳变,先分别更换光耦和431后测试均无果,最后就剩下PMW了,八脚TEA1530AP,测外围元件都没问题,手头上没有这个备件,只好将其和开关管拆掉,安上万能模块,测电压正常不跳变,接上屏开机一切正常,老化半小时左右手摸万能模块微温,装壳通知客户过来付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判断应该与电源有关,检查一下+5V和+12V电源,是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同意楼主的  观点

网友:
VGA 行场问题吧

网友:
一般接vga不显示都是电压不稳定。2v之间跳动。或者高压部分的问题。总的说就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3楼高手。我怎么看都想是驱动板问题。。学习了

网友:
刷BIOS芯片试试

网友:
电源负载不足了

网友:
电源芯片可能新比较大

网友:
电源板50V47UF电容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