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19B300NW 如何拆机

楼主(2014-07-28):
三星S19B300NW 如何拆机 谢谢

网友:
软壳抠开,硬壳撬开,那还有什么办法。有锣钉的先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拆开?
这个拆的时候框体与底座先不要拆,直接先开框,等拆开后就会看到底座在背壳上是有螺丝在固定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拆开?
这个拆的时候框体与底座先不要拆,直接先开框,等拆开后就会看到底座在背壳上是 ...

还没有拆,请问能上几张图什么的吗?说的,有点模糊,先谢谢先

网友B:
从屏内框 向外扣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屏内框 向外扣 就可以了

我试下,先谢谢行

网友:
仔细观察   应该好拆吧

网友:
直接拆框就可以了 底座不用拆

网友C:
用手慢慢抠开,如果实在不会,就用平口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慢慢抠开,如果实在不会,就用平口螺丝刀

问题大大地
华强,几个店,都没有修好

网友:
打酱油啦。。。。。。

网友:
先拆前框,拆下来你就知道后面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