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进不了bios 进不了系统啊,急急急。

楼主(2014-07-28):
一台SONY的,可以亮机,进不了系统。可是按F2bios也进不去,拔掉外设都不行,求救啊。没遇到过。晴大师指点指点。提示operting system not found,装不了系统进不了bios

网友:
刷BIOS吧!
再不行就看看BIOS芯片,以及BIOS的供电、时钟什么的。EC
这个提示的意思表明电脑连基本的BIOS都没有找到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子告诉一下啊。。你说的SONY太广泛了不好确定

网友:
所有外接设备拔了,挂一个固态和外接试试

网友A:
那把硬盘拿下来G。G好了在安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硬盘拿下来G。G好了在安装回去

试过了,最起码检测不到硬盘,BIOS得能进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