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

楼主(2014-07-28):
                 B460无待机 ,16脚19V,3  8  17  为啥不出电压 三个脚无短路, 把芯片换到其他机子出3V  5V 。确定芯片是好的 。芯片的24脚全部打过阻止 正常 。  遇到两个这样的机子 ,整死不出vref vreg3  vreg5   请高手指点,

网友:
3.3 5V是不是有哪个电压短路呢?你测下或者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bios试试呢

网友:
这肯定是芯片周边的元件有问题了。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
EN0有了没有,这个没有,后面应该没有的吧

网友A:
13脚电阻腐蚀修了很多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脚电阻腐蚀修了很多台

           兄弟我现在说 3 8  17脚的问题 ,还没有到开启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现在说 3 8  17脚的问题 ,还没有到开启信号 。

那就是BIOS的问题。通病

网友C:
之前有试过,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试过,刷个bios就可以了。

  参考电压都没有出来,

网友:
待机芯片是不是TPS51123     如是   参考6楼的

网友:
我的是芯片发烫

网友:
换个BIOSS看看,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13脚电阻腐蚀修了3台了。

网友:
刷 EC 下的 Bios 128K 的

网友:
3.3v  5V有短路吗,   看下3V5V的控制引脚

网友:
检查13脚控制信号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你那可能是有电阻电容短路了

网友:
EN3电压不对吧

网友(2014-09-14):
搞好没有 我也碰到一个了

网友:
谁能给我解释下7楼的对话  不是现有开启  才有后面的REF  才有vreg3 vreg5吗?

网友:
打下3  5v的电感阻值,芯片发烫肯定有短路’

网友:
这机子就是垃圾!!!!!!

网友:
好多一样的问题!有的难修的好死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啊!!!!1

网友:
有没有 谁知道 18角 电压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