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进水机子,MOS管没看明白

楼主(2014-07-28):
         这个铁片的MOS管和图纸上的怎么对应?管子只有4 个脚位。

网友:
壳底下还有2个脚,大的有3个脚。。。,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是哪个脚了

网友A:
原理还是一样,.,,外铁壳4个脚为D极,,    S和G极在里面,,,论坛里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还是一样,.,,外铁壳4个脚为D极,,    S和G极在里面,,,论坛里有很多教程的

谢谢, 没详细搜,主要是零件没拆,测哪个脚位都短路,加上短路的一大堆,都懒的测了

网友B:
外铁壳4个脚为D极    里面小点焊盘就是G   剩下的 就是S

网友:
这铁龟壳坏的多,应该好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铁壳4个脚为D极    里面小点焊盘就是G   剩下的 就是S

谢谢, 论坛有人说这个铁壳击穿,容易烧CPU,淘宝看了下,单购板子+CPU,上千元了。真不想搞了,郁闷。板子拿来的时候接口部位腐蚀也很严重。网卡芯片,CPU的小PWM芯片都挂掉了。看着都头疼。

网友:
用表对图纸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都是GDS啊,对应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