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三星R528-DT01拆机清理灰尘+焊接芯片补USB3.0

楼主(2014-07-28):
最近一次拆机,是为了给它添加一个expresscard插槽,用R528系列的同学都应该发现它没有expresscard插槽吧,然后呢,想把它拓展成USB3.0.
    当然,中间有不少问题,之前拆机的时候发现里面有预留的expresscard位,但是没有插座,在想,是不是焊一个上去就OK呢?
    想做就做哟,那时候网上还没有expresscard插座卖,就买了一块旧主板回来拆,当然,亏了~!焊好的同时买的expresscard转USB3.0也到了,满心希望地拆上去竟然没反应?但在他们本本上却可以。然后.然后就悲剧了.仔细看主板的后面,才发现有块芯片也是没有焊上去的?!!! 当时气得想骂娘了.
    赶紧百度找相关的芯片,最后得出是电源芯片,先在淘宝上买了一块,焊上去,悲剧了,电压不稳定,后来在某论坛上,花了10元去买了主板图,好了,才发现虽然电源芯片通用但是还是买错了~!!!赶紧重新买了回来~!
    焊上,还是不行?
    仔细看电路图,原来.还差两个电容,焊好,OK《》大功告成~!
    下面贴图,
    记得放好螺丝哇~!
三星的机子还臬不错吧,光看背面的螺丝就知道,哈哈...注意了,1是固定硬盘的,如果只开机盖不拆主板,可以不用拆,2是键盘kbd,3是固定光驱的,松了直接可以把光驱抽出去,然后在光驱的位置还有两颗螺丝,如图.

然后是拆键盘,在正面,用薄片轻轻拆一下就起来了,位置好图,具体地要看一下~
取下了要轻点慢点,下面有排线

然后是键盘的排线,轻轻把卡扣撬起来就行了~

接着把键盘排线旁边的触摸板的排线也拆了吧~!位置如图.

至此,用指甲轻轻卡中间的缝隙就可以把机壳的正面拆下来了(不建议裸机测试)

要清洁的话,还是要拆主板的,如图,继续拆掉三条排线和两颗螺丝,

然后主板也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要太用力,轻轻就行...
继续拆风扇,

好吧,看效果,算了,直接上对比图,上一次是去年6月清理的,到现在也不过10个月而已

这个,大家估计着刷吧,好吧,清理就这样了,
顺便上一些杂乱的内部图

添加硬件也就不详细说了,在主板上可以找到一个B/T的预留位,同时也有expresscard预留位,如图

焊接这点东西还是没压力的....下面是都焊好的图

还有后面那个几经折腾的电源芯片

大概就这样吧,哦,那个expresscard没有口哇~!又蛋疼了...手动打一个吧,没问题没问题

USB3.0  冒了一截出来就不爽了~!戳......
效果图...

网友:
这是没生意的节奏吧?????

网友A:
笔记本拆机这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拆机这么复杂啊

笔记本零件小拆机是有点难。

网友:
哥,借图要说一声吧?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呀,谢谢分享!

网友B(2014-09-15):
兄弟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我现在手里有这个机器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B:
兄弟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我现在手里有这个机器

我有,图我做的,他叫搬运工

网友:
经典的拆机教程,学习了。

网友(2015-03-28):
你这是给补了两个3.0接口上去是吧  收了多钱?

网友(2016-01-30):
精细的拆机过程,新手可以学着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