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32D30-BK电源板

楼主(2014-07-28):
请问夏普LCD-32D30-BK电源板坏了,还能修吗?我检查不出哪里坏的,有哪位大师傅指点一下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14-7-29 10:39):
开机一闪就黑屏了,有声音没图像的,应该是背光的问题,但是检查高压部分又没有发现零件有坏的,现在不知道怎样检修了,请大家指点,谢谢啦!

网友:
怎么坏  是直接不通电还是没12V还是没5V....

网友:
最好是描述一下具体的症状,这样便于分析出现故障的地方

网友:
最好把图发上来

网友:
多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开机一闪就黑屏原因有以下几点:        背光板不平衡保护,2.电源板带负载差3.开关机控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闪就黑屏原因有以下几点:        背光板不平衡保护,2.电源板带负载差3.开关机控制不正常。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也是怀疑背光板不平衡保护,但是这款机的检查好难,都不知道该机灯接口怎么只有一块铁片,一般应该是两针的插座,所以请你指点一下,该如何检修,谢谢啦。

网友B:
驱动板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换·逆变器看看

网友:
多谢指点。高压线圈我测量了, 没有发现短路的,现在怀疑会不会是灯管坏了,但又不知道如何测试。

网友C:
拿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直接换逆变器  两个

网友:
直接换上逆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外接灯管试试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该灯管插座只有一个接线针,不知道怎样接才能工作,麻烦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有问题也这样

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该灯管插座只有一个接线针,不知道怎样接才能工作,麻烦你指点一下,谢谢!

外接灯管看看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该灯管插座只有一个接线针,不知道怎样接才能工作,麻烦你指点一下,谢谢!

难道你没有换过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