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8I845GVM-RZ

楼主(2014-07-28):
Need help all voltages are OK
But still does not gives code
South Bridge is too hot

网友A:
没有复位,检查两个PG  检查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复位,检查两个PG  检查IO

这中文他会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中文他会懂?

有软件翻啦

网友C:
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跑码,南桥发热。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来。。。。

网友:
从头开始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南桥热的话  怕是还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bridge.....

fzxishuai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跑码,南桥发热。

全部电压正常,但是不跑码,南桥温度太高,太热

网友:
看诊断卡是不跑码。

网友:
南桥热你看看缺一组供电不

网友:
北桥供电看看,下来就是CPU座子了

网友:
Check duplicate standby voltage is normal,May try to remove the network card, look at the southbridge hot

网友:
南桥热的话,是不是南桥坏了。。新人,

网友:
hello,how  are  you?

网友:
来了个老外啊,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