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7-28):
自己用的一台三星4521f打印机,不管打印复印都有重影,并且感觉打印出来的纸很热,硒鼓换了好几个,还是重影,后来确定是定影上棍沾粉,又换了两个全新的还是沾粉,觉得应该是定影上棍过热沾粉,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三星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定影组件故障,查组件轴套是否磨损。

网友:
更换热敏电阻试一下!

网友:
定影的温度 很重要

网友:
应该是定影的问题。
先量一下重影的间距,看是否是定影上辊造成的。
可能是粉的质量和定影温度这两方面的问题。
有问题尽可能上图,以便分析。

网友:
卡纸看,硒鼓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定影转印了,

网友(2014-09-18):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不是粉就是定影,换了鼓,那说明是定影了

网友:
没有修过,只能过来学习~~不能给意见

网友:
期待楼主给出结果,

网友:
如果太热,你确定问题了,那就换热敏电阻呗~或者是热敏电阻跟发热那个管的螺丝松了?

网友:
你打印一张测试页过了快到定影器的时候马上把硒鼓取出来看看 就知道是硒鼓问题还是定影器的问题了

网友(2014-10-24):
上图,看重影的规律

网友:
我不信换了定影上下辊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