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iPad 固件区分方法

楼主(2014-07-28):
固件专题中(点击进入),同款机型由于一些原因有两个甚至三、四个固件版本,这对一些小白用户在选择固件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其实区分的方法很简单:依次打开设置-通用-关于本机-版权-监管(或者通过查看机器背面,如下图),记住Model(国行是“型号”)后面的数字,然后对照下面的教程进行区分:

iPhone5 固件区分:
iPhone5有两个固件,分别是"iPhone 5 GSM+CDMA"和“iPhone 5 GSM”,
如果是Model A1428 请下载“iPhone 5 GSM”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29 请下载“iPhone 5 GSM+CDMA”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42 请下载“iPhone 5 GSM+CDMA”的固件

iPhone4 固件区分:
iPhone4有三个固件版本,分别是“iPhone 4 (GSM)”、“iPhone 4 (iPhone3,2)”、和“iPhone 4 (CDMA)”
如果是Model A1332 请下载“iPhone 4 (GSM)”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349 请下载“iPhone 4 (CDMA)”的固件
如果你的iPhone4是国行的8G定制版,型号其实同为A1332,但是固件需要选择“iPhone 4 (iPhone3,2)”

iPad 4 固件区分:
iPad4有三个固件版本,分别是“iPad 4 WiFi”、“iPad 4 (GSM)”、和“iPad 4 (CDMA)”
如果是Model A1458 请下载“iPad 4 WiFi”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59 请下载“iPad 4 (GSM)”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60 请下载“iPad 4 (CDMA)”的固件

iPad mini 固件区分:
iPad mini有三个固件版本,分别是“iPad mini WiFi”、“iPad mini (GSM)”、和“iPad mini (CDMA)”
如果是Model A1432 请下载“iPad mini WiFi”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54 请下载“iPad mini (GSM)”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55 请下载“iPad mini (CDMA)”的固件

iPad 3 固件区分:
iPad 3 有三个固件版本,分别是“iPad 3 WiFi”、“iPad 3 GSM”、和“iPad 3 CDMA”
如果是Model A1416 请下载“iPad 3 WiFi”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03 请下载“iPad 3 CDMA”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430 请下载“iPad 3 GSM”的固件

iPad2 固件区分:
iPad 2 有四个固件版本,分别是“iPad 2 WiFi”、“iPad 2 GSM”、和“iPad 2 CDMA”以及"iPad 2 32nm版"
如果是Model A1395(非新处理器版本) 请下载“iPad 2 WiFi”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396 请下载“iPad 2 GSM”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397 请下载“iPad 2 CDMA”的固件
如果是Model A1395(新处理器版本)  请下载“iPad 2 32nm版”的固件

PS:
①从外观上,GSM和CDMA版本的iPad2也很好区别,因为GSM的有卡槽,CDMA的没有(需要烧号)
②采用32nm版处理器的iPad2鉴别方法为:设置-通用-关于本机-诊断与用量-诊断与用量数据,随便点击一个后查看第三行“Hardwore Model”信息。如果显示为ipad2,4,那么就是所谓的32nm处理器版本的。

网友(2016-06-11):
谢谢啊的放大放大法

网友:
谢谢   这样就好多了  清楚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