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问题如何判断

楼主(2014-07-28):
笔记本掉电问题如何判断

网友:
这么大的概念,掉电一般不好修的。除非因为温度的,或者有通病的。其他的真不好查

网友:
掉电问题涉及方面太多了 不好直接说

网友:
保护掉电,过热,通病,供电不稳定,还有其他的掉电都太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