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个局域网里怎么加一个无线,同一级。

楼主(2014-07-28):
一个局域网里怎么加一个无线,同一级。

网友A:
同一级啥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级啥意思呀?

同一个局域网,而不是下一级。

网友:
把无线路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路由器或交换机出来的网线插到无线路由的WAN口试试!
我这样弄好使过!

网友:
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B:
你指的是在同一网段?      如果是同一网段的话, 让路由器在交换机模式下工作。DHCP关闭,给路由器LAN口分配一个IP地址如 192,。168.1.253 并且在主路由进行MAC绑定就不会出现IP地址冲突然后主线插LAN口  把无线账户密码设置好久行了   。这时就是主路由给你的下级无线路由分配IP  也就是=无线交换机!

网友:
把二级路由器IP地址改了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这么做:
1、需要加入的无线路由恢复出厂设置,单独接到电脑上进行设置:修改网关地址为局域网内的IP地址,关闭DHCP服务。其余无线安全类设置同其他一样。
2、路由设置好后插电接入网内,但是网线连接到LAN口上(不是WAN口哦)。
3、在网内任意一台电脑上输入刚才的IP地址,确认连通性,也可进一步修改其他设置。
至此,已经可以使用无线,而且是同级,访问共享文件、打印机、乃至远程桌面控制均亲测有效。
注意:个别型号的路由需要修改模式为无线AP模式。

网友(2014-09-12):
加个 无线路由 把这个无线路由当交换机用

网友:
你指的是在同一网段?
1、如果是同一网段的话, 让路由器在交换机模式下工作。路由器设置中关闭DHCP服务。其余无线安全类设置同其他一样。
2、路由设置好后插电接入网内,但是网线连接到LAN口上(WAN口留空不插任何线路)。
3、在网内任意一台电脑上输入刚才的IP地址,确认连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在同一网段?      如果是同一网段的话, 让路由器在交换机模式下工作。DHCP关闭,给路由器LAN口分 ...

专业,很详细了,应该可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C:
我想知道有的dhcp关掉之后扫无法上网怎么搞定~

网友(2014-12-03):
知识无止境,学习了

网友(2015-03-19):
加一个路由器,设置成二级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没有DHCP的话用静态地址,指定IP、子网掩码、网关、DN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有的dhcp关掉之后扫无法上网怎么搞定~

把IP地址改成和主IP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
一种是第二个路由进线不要接WAN,接LAN口,关掉DHCP,这样有可能部分手机或平板不能用
第二个是主路由和从路由IP地址为同一网段,如192.168.1.1和192.168.1.2,从路由进线插WAN,主路由分配地址从3-100,从路由分配101-254,这样二个路由下面的局域网共享都可以实现

网友(2015-04-19):
分配LAN口IP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