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开机风扇报错,求高手帮解决

楼主(2014-07-28):
联想E49AL开机FAN err,然后掉电。风扇换过一个新的,还是老样子。1供电2转速检测3地4转速控制,没有图纸,我想引脚定义应该是这样。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把第四脚给断开了,风扇全速运行。可以开机。不知这样对电脑有没有什么影响?求高手指点?

网友:
客户不嫌吵就行

网友:
没影响`我经常这么干``就是声音大点 ``

网友:
试过一台,是EC 坏。试下

网友:
没事的,这样散热好呀,要声音太大就把轴里大点润滑油

网友:
,,全开也是在他功率下的,,,不用怕什么 ,比较新的风扇也不怎么吵的

网友:
声音大你可以和客户说 这样夏天散热好。看他能不能接受 不介绍你在修温控 和 EC

网友:
这样对散热有好处,客户不挑就行

网友:
如客户同意这样做   那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就是这样做,没问题,对电脑好处更好,因为散热更好了,这个风扇报错 是小问题,EC可能有检测电路,这种小问题不用修,等以后严重了再说,因为修EC里面又有程序可能,一个芯片比个风扇都贵 而且焊上可能还不开机,所以就先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就是吵一些。

网友:
挺好的  散热好

网友:
改为常转,散热好一点,客户不嫌弃就行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就是把智能改为常转,这是可行的,也没有后遗证之类的

网友:
              怕吵把风扇的电压串个5欧几的电阻去,降到3.几v 就没那么吵了

网友:
大部分客服都能接受

网友:
改成一直转 加个10欧姆的电阻

网友(2014-09-12):
有没有修过E520风扇报错呢

网友:
要是IBM报错 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