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在dell logo界面死机按键没反应 还有点横虚线式花屏

楼主(2014-07-28):
今天下午接了一dell笔记本,后壳型号为:dell pp19l,在DELL官网用笔记本底部的服务编码查型号为 dell inspiron 640m/E1405  ,笔记本到手时,是键盘U键冒掉了,换好后开机进入系统,客户说机很热,用鲁大师测了下,cpu有点高,就关机从底部一个小盖开启就可以取cpu散热器,用除尘器吹了几下,重新涂了胶装好,再开机显示dell logo死机按键没反应还有点横虚线式花屏,只在屏的下半部分有四列的短虚横线,认为可能是内存条的事,些笔记本有主板上和主板下两个内存条,下面的那内存条的座有一小段发蓝像是氧化,清理好后再装上还是不行,换上新内存条也不行,把屏取下来外接也一样。维修没有思路了,请各位高手帮下忙,有这个型号笔记本的bios的请上传一下。多谢了。
如果按FN+开机键在logo界面的右上面就显示diagnostic boot selected 还是没有反应。从官网上下下来的bios都是.exe的不能用编程器刷。该怎么办啊。

bios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裸板测试也一样。显卡是集成的。清灰的时候什么也不用动,笔记本底部有一个小盖打开就是散热器的cpu,北桥和南桥内存屏线什么都动不着。不知怎么这么邪门了把散热器装上就开不开了。

有什么技术方法来确定是北桥的故障吗?还是凭经验直接加焊北桥或是换新啊。

网友:
论坛有,你去下载试一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0554-1-1.html

网友A:
估计不是BIOS的事,,可能显卡虚了。。。。我认识一同行,给别人清灰清的不显示了。。,。是华硕一款北桥易虚的本

网友:
这个不应是BIOS的事吧?硬件有问题。

网友:
....   你应该不是维修人员吧? 裸板测试  如果故障依旧  那么就确定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目测这现象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有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给个思路啊,usb不短路,cpu电压0.94v,1.05v电压,1.5V电压正常。

网友:
不能让贴子沉下去啊。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这是集成板啊,不是内存就是北桥了,不会是别的问题

网友:
一件一件的拆了排除啊

网友:
你把CPU压碎角了?

网友:
重点应该是内存,氧化的地方你用点焊膏加焊一下看,也许有效。我曾经处理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BIOS的事,,可能显卡虚了。。。。我认识一同行,给别人清灰清的不显示了。。,。是华硕 ...

我还遇到过清灰把cpu搞挂的,,,,,,,

网友:
如果确定没有动到别的地方,你就换个cpu试试,重点检查你动的地方

网友:
这下麻烦了        到时怎么跟客户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