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combo 熱二十分 突然斷電

楼主(2014-07-28):
有一片 G41m-combo 熱二十分左右(時間不一定),就會突然間斷電. 不知道從何查起..!

网友:
断电后马上摸有没有温度较高的元件,再就是测各供电情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首先 看是不是供电不够  然后看下是不是过热

网友:
斷電後馬上再 重啟也是會開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主板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目测是TW朋友?

网友:
这种软故障最头疼了。检测范围涉及面还是比较广的。但是无外乎就是bios或者是桥虚焊。我个人觉得问题可能还是在CPU那部分。。或者是桥虚焊造成的。也可以参考上面一位的刷bios。一面直接修死。

网友:
建议先更换电源测试一下,看看是否电源供电不稳定造成,其次是检查CPU的散热风扇是否正常运转,还有CPU的导热硅脂是不是干了!如灰尘较多,建议清理一下灰尘

网友:
测一下CPU 温度,是否高。

网友:
这个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要多试

网友:
一换电源测试,二是处理散热,三是进CMOS里看硬件温度都怎么样,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先由电源查吧。

网友:
断电后主要看看主板上面有木有过热的原件。再就是刷个BIOS。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下,不行个人感觉是内存电压哪里有问题,这个可以支持2代3代内存的主板,在内存用的不同时,出的电压会不一样,应该问题就出在哪里。哪个内存槽有个检测信号,检测主板是用的2代还是3代内存的,然后才会1.5或者1.8V的电压

网友:
技嘉这个型号的主板还是第一次见,不是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主板吧。出现这样的问题,返厂修好的机会大一些

网友:
进BIOS看一下cpu温度!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再查其它的,散热有没有做 好等

网友:
,有示波器用双踪法,,,没有就测电压吧

网友:
嗯. 晶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