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46" 3D LED TV,通电闪一下Logo后黑屏

楼主(2014-07-28):
三星46" 3D LED TV,通电闪一下Logo后黑屏
黑屏

网友:
samsung Logo后黑屏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对,去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连主机了吗?

网友:
高压板的毛病大些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大一些查一下看看

网友:
是开机后只会出Logo后黑屏, 然后又会出Logo后黑屏, 不会进入电视模式啊!!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12v是不是平跳。问题就在这里。电压不稳定。
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这机子好像在不断的重启。。。!!

网友:
请楼主关注一下电源板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软件升级 软件的问题

网友:
先软件,在看看存储器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上灯管的灯管线

网友:
大多是高压板的问题 看下主板的控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