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电脑主机接上摄像头可做监控用

楼主(2014-07-28):
看到坛里有用电脑主机接上摄像头就可做监控用的文章,现在怎么找不见

网友A:
主机接上摄像头做监控只能是实事的,不能保存,保存也只是图片。买个采集卡装上,再加个监控摄像头才是真正的监控系统。

网友B:
这个监控软件肯定好用,我亲自试过,免费90天,我忘记是在哪儿下载的了!
可以支持4个usb视频头,还可以开机后台运行,报警的声音还可以调,你试试吧!

网友:
论坛只让上传4mb的文件,所以我把它重新分卷压缩了!三个都得下载才能解压缩!要不会出错的!
使用90天也够用了,到时间了再重装系统呗!

网友:
用网络摄像头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接上摄像头做监控只能是实事的,不能保存,保存也只是图片。买个采集卡装上,再加个监控摄像头才是真正 ...

我推荐那个能保存,如果网络不复杂还可以远程呢!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找这个帖子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3696-1-1.html

网友(2014-08-27):
应该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开启电脑USB摄像头进行录像的|!好像录像没有自动删除功能!

网友(2014-11-16):
我也想给店里装监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监控软件肯定好用,我亲自试过,免费90天,我忘记是在哪儿下载的了!
可以支持4个usb视频头,还可以开 ...

楼主你说的USB视频头是不是电脑摄像头    如果是怎样使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USB视频头是不是电脑摄像头    如果是怎样使用呀

是的!把那程序装上研究一会儿就明白了!

网友(2015-01-26):
数码坛和矿坛经常有卖二手监控的,都很便宜,USB的太折腾,

网友(2015-06-30):
现在用网络的比较好了,直接集成软件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种监控软件

网友(2015-12-10):
同求!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我现在也是 想找个USB摄像头 简单的监控

网友:
现在用网络摄像机直接通过路由或者交换机装在主机上一样的可以本地存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