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求BIOS

楼主(2014-07-28):
HP G6 求BIOS
板号 DAOR33MB6DO  REV: D
请问是否有大神有此BIOS能提供.感谢
故障状况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743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901-1-1.html

谢谢提供.等会儿来去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B:
HP机器刷BIOS是要看小型号的吧,建议去官网上输入小型号下个BIOS来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P机器刷BIOS是要看小型号的吧,建议去官网上输入小型号下个BIOS来刷

请问.目前机器无法开机.载下来的档.可以用编程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目前机器无法开机.载下来的档.可以用编程烧吗

不能开机你先查EC条件满足没有,满足后按下开机键EC是否发出了信号给南桥,如果发出信号给南桥了,就不要刷ECROM了。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才考虑EC和ECROM这2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