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复位

楼主(2014-07-28):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 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 来时客户说会死机 来时会亮 可是放了一天 在也点不亮了
供电正常 复位灯常亮 刷BIOS 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刷BIOS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只能按时序来查了,,

网友:
复位不正常,你测下时钟有没有,PCI槽B16脚,华硕一般排阻容易坏

网友:
座子跟南桥几率大点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lz搞定没有啊,分享一下。

网友:
我知道这个问题,华硕的通病。拆掉一个二极管就好了。明天在上图给大家

网友:
请看这个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931-1-1.html

网友:
一步步按时序查啊,没有复位,供电正常,那先看看时钟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