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帮我分析一下这只小麻雀为什么总是跳个不停。

楼主(2014-07-28):
这是一只烟机上的电源板,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端电压在11.几到12.几伏跳不停地反复跳变。正常情况应该是在12V左右。现在是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更换了。431和光耦也换了,电源IC也换过是OB2358AP。接上220V打保护,灯泡没有亮。测310V电压稳定。是不是高压部分有短路?但是就是查不出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7-29 11:14):
输出端有两个问题:第一,电压跳变,第二,切断交流220V,再次测量输出端电压,消失得很慢,甚至不消失。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电源板接电会叫的,没有12V输出,也没有配件换,暂时扔一边,有修到过的说说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查色环电阻,每一个电阻都要测,阻值不对就换掉!
一次电源芯片附近的那个小电解电容也换过吗?
不一定短路才会跳的!

网友A:
12V输出接负载会跳,还是不接负载就跳?
有的电源不接负载会跳,接上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色环电阻,每一个电阻都要测,阻值不对就换掉!
一次电源芯片附近的那个小电解电容也换过吗?
不一定短 ...

色环电阻都拆下来测过了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输出接负载会跳,还是不接负载就跳?
有的电源不接负载会跳,接上就正常了!

空载跳变,接负载带不起

网友:
R23是一个5R1的贴片电阻。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载跳变,接负载带不起

负载那边会不会有短路呢!

网友C:
主滤波电容容量减少

网友D:
测431是否正常,这个小东西非常重要。

网友E:
  有条件先换掉输出整流二极管,没有就先摘掉检测电压。更换R22 R23之间的电容。

网友F:
是不是12V负载端短路了而不是板的问题呢

网友:
关注后续结果,解决了吗,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先换掉输出整流二极管,没有就先摘掉检测电压。更换R22 R23之间的电容。

没有认真看我的帖子,帖子里已经说到所有的电解电容都已经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431是否正常,这个小东西非常重要。

431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先换掉输出整流二极管,没有就先摘掉检测电压。更换R22 R23之间的电容。

整流二极管已经换过了!!!电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12V负载端短路了而不是板的问题呢

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滤波电容容量减少

电容是新的,已更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那边会不会有短路呢!

负载正常!!!

网友:
输出电压跳变 关键是IC旁边二次供电的小电解电容。和相链的整流管限流电阻好好查查。

网友:
晕了,都换过了,不会是高频变压器匝间轻微短路跳火吧,这个可能性极低的!

网友:
顺着电源打嗝的思路从头再检查吧(转载打嗝的原因)
1. 看输入端的电源是否限流了。
2. 芯片供电电压VCC是否稳定,电容是否够大。
3. 对于反激电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会导致芯片的供电电压VCC不稳定。
4. 软启动时间过长,有些芯片有限流及过流保护,如果长时间未能启动成功,则认为电路故障,从而发生过流保护,此时可能需要调整电路中的电感、电容值,还可能需要调整限流电阻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正常!!!

肯定还有一个小问题没发现,道理上讲把所有件都换了肯定好!继续研究吧!

网友:
带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
汗。是不是换的OK的零件

网友:
看看瓷片电容啊,还有贴片电阻有时候端头会脱离接触不好

网友:
换光耦,反馈不稳定,换PWM控制芯片,输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