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 待机电流多少?

楼主(2014-07-28):
手头有台索尼机器,型号是VPCEG-211T ,板号MBX-250 ,待机貌似有点不正常,0.036A ,无3V和5V,测待机芯片IC各参数都正常,但BST缺没有波形和电压,在修的朋友麻烦帮我确认下,这款机器正常的裸机待机电流多少呢?待机是否有3V和5V哦?拜托了!

随机分享下这款机器的图纸了。

网友:
不太清楚的。不过修SONY的机器一般有小板。通电的时候一定把小板固定好

网友:
索尼的机器,这个电流可能有点偏高

网友:
0.02 如果没有3 5V 哪来的待机呢??

网友:
索尼的不好修啊

网友:
后测3V和5V在插电一瞬间是有的,后来就没了,直到触发后会产生。

网友:
依据电路图时序,3V5V是待机就已经产生了的,先把3 5V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