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 短路上电一闪即灭

楼主(2014-07-28):
ga-P43-ES3G 短路上电一闪即灭,再上再灭,无限重复。拔掉cpu小4p供电,症状消失,内存1.8v左右,桥1.2v左右,总线1.2v左右供电正常,拿掉cpu症状同样消失,量得下管d极电压1.3v左右。断电量得上管d极对地阻值284欧。这个是不正常吧??接下来该怎么解决?望大神指点小白。。

网友:
首先,排除CPU问题。 故障依旧 换PWM芯片

网友:
没有MOS短路??这个板子如果没有MOS短路的话 很简单的 欲知详情 请MM

网友:
这是12V短路!    首先要确定是哪一组供电短路,就得一个一个的拆除供电管上管,然后打对地阻值是否还短路来确定,找到短路的供电后拆除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A:
换了以后记得打G级的对地值,如果为0就说明短路了,如果在1000以上说明有虚焊,此时不能通电的。

网友:
如果换好后还是屡次烧供电管,那就换掉CPU所有供电   然后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最后不行就只有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楼上说的挺全了,要不是电源的问题,先把cpu拿到好板子上试一下,在量一下CPU供电的所有MOS管,怀疑不正常的拆下来量,要是都正常估计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把供电管和电源芯片一起换!!!

网友:
.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以后记得打G级的对地值,如果为0就说明短路了,如果在1000以上说明有虚焊,此时不能通电的。

这个应该怎么量?插上cpu供电 小4p和上cpu, 量的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怎么量?插上cpu供电 小4p和上cpu, 量的结果都不一样???

取掉CPU  打12V供电的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CPU  打12V供电的对地值!

插上小4p cpu供电和不插阻值不一样哦 插上小4p 量上管d极对地是284欧。还是该怎么量才是正确?

网友C:
当然是不插小12V量了,如果插小12V量出来的应该是电源12V的对地值,不是板子的。

网友:
12V短路了 你看看是不是MOS管子 短路了 还有 G级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不插小12V量了,如果插小12V量出来的应该是电源12V的对地值,不是板子的。

同一个电源插好的板量的是345欧左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