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4-07-28):
刚接到一块ECS的板 型号是P4M800  PRO-M2  用4为位诊断卡测试显示 00 00 有时候手d1 00 CPU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 还是00 00 或者有时手d1 00 测供电也是正常的 复位也有了  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有测频率 怀疑是I\O的问题  可又没有图纸 无法下手 I\O的型号是IT8718FLS   还请各位大神帮忙  急  急!!!!!

网友A:
还是CPU没跑马  重点查时钟 复位电压 这几项

网友B:
刷过BIOS吗?会不会BIOS坏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吗?会不会BIOS坏掉了!

没有刷过   没有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刷过   没有工具

买个刷BIOS的工具啊, 又不贵,最起码要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CPU没跑马  重点查时钟 复位电压 这几项

复位 跟供电都有 32.768的两脚电压分别是 1.273V和1.705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刷BIOS的工具啊, 又不贵,最起码要试下

介绍 一个实用的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刷过   没有工具

干维修,咋的也得弄一个编程器呀!还可以把bios下载了拿到朋友那儿去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 跟供电都有 32.768的两脚电压分别是 1.273V和1.705V  不知道正常不

INTEL CPU的 32k若果不震荡 会不通电的

网友:
INTEL的32.768没有那么高吧,我有点担心桥了。

网友:
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