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VZ报错的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28):
华硕P5G41TM-LX VZ开机提示CPU风扇错误有的人说是机箱入侵。。就卡在这里按键盘没反应,放下CMOS的电可以正常用重启下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刷过BIOS也无果。。。。。。已经遇到过2片这样的问题了
换过风扇换过CPU都一样的问题。查了CPU风扇的控制电路也没问题。。我把CPU风扇控制的三极管拆了让风扇长转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朋友说是机箱入侵的一个信号引起的可是这个是以前的老板里有用这个信号把三极管拆了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板没用这个信号说是南桥坏了我也换了南桥还是同样的问题
求大神有遇到这问题的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CPU座子里针有没有倒的或者接触不好的!

网友:
通病:P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IO 呢

网友:
这是最后一项影响的(fatal)这项
不是CPU风扇

网友:
我有个板子和你的一样报错后要关机重启才可以啊,每次都要开两次机啊。

网友:
进CMOS看看设置,CPU风扇取消智能管理,CPU是不是超频了。

网友:
我有两片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提示CPU过压,可能有超频,还原成默认;若还不行,刷一下BOIS,看看是不是主板BOIS资料有紊乱或缺失.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有,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遇到了好几片这样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座子里针有没有倒的或者接触不好的!

你说这有可能吗。。说的不都废话

网友B:
通病是啥问题啊。。 你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说下是什么通病啊,急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有3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有可能吗。。说的不都废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我好想知道!没见过这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是啥问题啊。。 你解决了没有啊

822和102排阻做怪

网友:
检测错误信号相关的排阻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刷BIOS好了。。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的 风扇检测 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