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 HP1908W显示器,一个多小时就黑屏,

楼主(2014-07-28):
接活时黑屏、经查电源部分电容25v/1000微法x2、25v/680微法鼓包,全换,四个灯管电流平衡(59左右MA),两个8脚高压MOS管很热,电路板已变色,但没坏,现开机一个多小时,就黑屏,在开机,3秒黑屏,凉一会又能坚持半个小时,这种状态该怎样修,敬请大家帮助,先谢谢!

网友:
直接改led灯管, 买一个led横流器   接上adj   on/off   gnd   vcc    原有lcd灯管 取出  换led  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高压条最省事,看你说的像是灯管是好的

网友A:
有显示不,有图像不。有图像,一般是高压或灯管,高压改就是。

网友:
给MOS管散热!

网友:
热机不显示。冷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不,有图像不。有图像,一般是高压或灯管,高压改就是。

冷机开机图像正常,

网友:
加散热片没发固定,

网友:
是加散热片,还是加个小风扇?

网友:
此显示器是监控用,24小时开机,

网友(2015-10-17):
我有四台显示器hp l1908w,第一台换灯管,客户已取走:第二台也是换灯管,不定时屏暗。第三台在高压芯片第六角电容换了个4.7k的电阻,测试中没屏暗。第四台没问题,开关不灵,换了换开关,最后返修了,测试还是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