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屏暗

楼主(2014-07-28):
接到一台T400开机屏暗,而且是屏暗了连图像都没有了,首先哦的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条,于是拆机换屏试,一样的是灯管不亮,高压条大概测了一下,没测出什么问题来。后来想到了THINKPAD很多屏暗的案例都是主板上的屏接口附件的保险有问题,于是测了一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果然是保险F8烧了, 于是果断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保险换上, 试机,屏亮了, 真是没想到,原来这么简单的问题,装机OK. 总结:THINKPAD屏暗故障首先要先查屏接口的保险,没准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A:
T400暗屏都是保险烧了,这机子我都修了好几台了,貌似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00暗屏都是保险烧了,这机子我都修了好几台了,貌似是通病

照你这么说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IBM机器通病

网友B:
这种修得还行,是不是修得太少了

网友C:
其实有些问题并没有想象的复杂。

网友:
是啊,还是我遇到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得还行,是不是修得太少了

修得还是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些问题并没有想象的复杂。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把问题想得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样的   谢谢分享

谢谢你的积极参与

网友:
这点位图好

网友E:
屏接口地方的保险很容易坏,哪怕有时候测试电压的时候,不小心短接,也烧的!

网友F:
楼主赚到了,,呵,之是送钱,,

网友G:
遇到这种,我一般直接改高压了

网友:
嗯,我感觉就IBM的点位图最清晰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接口地方的保险很容易坏,哪怕有时候测试电压的时候,不小心短接,也烧的!

嗯嗯,以后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赚到了,,呵,之是送钱,,

嗯嗯,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H:
THINK的高压板很少坏,基本都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我一般直接改高压了

怎么改啊?要那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THINK的高压板很少坏,基本都是保险

嗯嗯,没遇到过坏高压板的。

网友I:
ibm屏线造成的暗屏比较多lz还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J:
这机器暗屏白屏就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ibm屏线造成的暗屏比较多lz还是比较幸运的

是的,是的,要是屏线的话可就惨了,关键是没有屏线可试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暗屏白屏就这通病。。。。。

白屏也是那个保险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