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in 2020mb 显示器故障,不接信号正常,一给信号,几秒后黑屏。

楼主(2014-07-28):
dell in 2020mb 显示器故障,不接信号正常,一给信号,几秒后黑屏,连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把下电源插头,过一会儿插上又有电了,给信号几秒后又黑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以为升压板故障,换了升压板还是故障依旧,求助!!!

补充内容 (2014-7-29 20:52):

刚才把三块板的能焊的地方都焊了一遍,但是好像更严重了,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且无法按灭,屏幕无任何显示了

网友:
灯管坏了应该

网友:
这个是lED 的,拆了下,好像没发现灯管?

网友A:
主板试试。。。。

网友:
液晶屏是三星的led屏幕:lmt200kt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试试。。。。

啥意思?新手,不懂。。。

网友B:
驱动板坏了吧,先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刷一下MCU程序,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驱动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C:
看一下是否有打白色东西的地方,有电阻不好,换,我修过

网友D:
行长阻值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坏了吧,先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刷一下MCU程序,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驱动板 ...

测量了一下,5个线有阻值,其他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否有打白色东西的地方,有电阻不好,换,我修过

打白色?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长阻值正常吗?

应该是多少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测量了一下,5个线有阻值,其他都是0.

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分别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分别是多少呀?

红和场是0.

网友:
那就不对了!红绿蓝对地应该是70多欧,行和场对地应该在500欧以上!

网友B:
把对地短路的红和场相连的类似三极管的钳位二极管拆掉再测一下!

网友F:
换个驱动板式式
测测电源板电压正常吗吗?

网友: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对地短路的红和场相连的类似三极管的钳位二极管拆掉再测一下!

好像没有类似三极管,板的型号是:4h.17t01.a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驱动板式式
测测电源板电压正常吗吗?

电源板正常,有两个接口的,我换DVI试试会不会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有类似三极管,板的型号是:4h.17t01.a00

红和场相连的有没有二极管或六个脚的件对地短路!拆掉它就行!
拆了不断路有正常阻值就对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红和场相连的有没有二极管或六个脚的件对地短路!拆掉它就行!
拆了不断路有正常阻值就对了!

是这个板子,右边是放大,能看清吗?拆哪个啊?

网友:
那要刷程序?要买硬件?

网友:
刚才装上,持续半小时。。。。。。。然后又跳掉。。。。。。。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长阻值正常吗?

小学文化吗?错别字看着不爽!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有短路。

网友:
红和场是0.''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仔细看看哪短路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G:
加焊一下驱动板的那个大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加焊一下驱动板的那个大芯片

刚才把三块板的能焊的地方都焊了一遍,但是好像更严重了,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且无法按灭,屏幕无任何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坏了吧,先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刷一下MCU程序,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驱动板 ...

同意楼主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把三块板的能焊的地方都焊了一遍,但是好像更严重了,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且无法按灭,屏幕无任何显示了 ...

再检查一下引脚,焊连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板子,右边是放大,能看清吗?拆哪个啊?

拆VGA口右上角和右侧按键插口下边的六脚芯片!

网友:
这问题遇过。。
先换一条屏线。应该就能解决。
再不行就、刷muc。

网友:
应该是,VGA这边,供电,RGB,或行场问题吧,楼主搞好没?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带不起负载 是哪个管子不亮 一般是电源管问题多或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