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待机电源原理与检修(连载)

楼主(2014-07-28):
ATX电源的待机电源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是百变不离其中,大多数是开关变压器自耦合的单管振荡电路。图中电路当插上市电经桥式整流,电容滤波输出300伏左右直流电压,首先经变压器T3的初级绕组及由C4、R6、D3组成的尖峰吸收网络加到开关管Q3的D极;另一路经起动电阻R3、R5加到Q3的G极、S极、R4到GND。Q3导通,T3的初级绕组有了电流并产生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同样T3的正反馈绕组也产生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经C10、R7、Q3的G、S极、R4、C8、R16构成回路,加速了Q3的导通程度,直到Q3完全饱和导通并且导通电流不再变化时;正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为零,开关管Q3的G极就只有起动电阻这么一个回路了,Q3由饱和状态向截止状态转变,T3的初级绕组电流开始减弱,由电感的特性可知,产生了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动势,同样正反馈绕组也产生上负下正的感生电势,加速Q3向截止状态转变,同时反馈绕组经C8、R16、GND、D5构成回路给电容C8充电。当Q3完全截止时,T3的初级绕组电流为零,同样正反馈绕组的感生电势亦为零,开关管的反偏电压不存在了,此时主滤波电容端输出的300伏左右直流电压又能通过起动电阻加到Q3的G极,进行如上所述的下一次的振荡周期!

补充内容 (2014-7-31 20:1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8598-1-1.html

网友A:
现在自激的电源很少,大都是它激的,

网友B:
C4、R6、D3这几个原件组成的是反峰泄放回路,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300V是不会从这里通过的,只有在开关管截止时二极管才处于正偏导通状态。

网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开关管在由截止转到放大状态再到饱和导通截止和开关管在由饱和导通转到放大状态再到截止虽然不重要但还要说明。开关管在由饱和导通转到放大状态再到截止后开关管的控制电压是为负电压,这个也就是在测量在开关管正常工作时测量开关管控制极电压为什么为负的原因,这个同样也是证明开关管工作正常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自激的电源很少,大都是它激的,

它激是指有外接信号源控制同步。还没见过ATX电源是它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4、R6、D3这几个原件组成的是反峰泄放回路,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300V是不会从这里通过的,只有在开关管截 ...

说的有道理, 我只是顺代说明一下尖峰吸收电路的部件组成而已!

网友D:
这个写得很好,很多时间,我们很少修电源,有了这个我想有思路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我只是顺代说明一下尖峰吸收电路的部件组成而已!

这个可以再开关管截止后在说明,因为开关管截止后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动势,反峰电路的作用可在这里说明,可你这里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写得很好,很多时间,我们很少修电源,有了这个我想有思路弄了

谢谢支持!我也是抽空写写而已,希望对初学者有益!若时间闲暇还继续往下写,不对之处,欢迎拍砖!

网友B:
不知这里连载几期了,开始部分怎么没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里连载几期了,开始部分怎么没见啊。

这是第一期!从副电源开始。抗干扰,整流,滤波之前的电路没写,我想大家都比我还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一期!从副电源开始。抗干扰,整流,滤波之前的电路没写,我想大家都比我还明白。

我想这个还是应该写一下,毕竟如果出现短路问题的话,保险、电容、压敏电阻,还有抗冲击电路等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E:
不错,谢谢了,写的这么好,学到了许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错,谢谢了,写的这么好,学到了许多

真好?假好?好了怎么不加分?分少啊!

网友:
非常支持前辈的行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好?假好?好了怎么不加分?分少啊!

确实好的,加分

网友C:
谢谢鼓励!请继续看下集,写的不好,凑和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鼓励!请继续看下集,写的不好,凑和着看吧!

哈哈,支持你,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下集....  希望说说带载能力差,应该怎么解决... 手头碰到几个,无从下手 ..

带载能力差?首先考虑的就是各级的滤波电容是否失效。市电桥式整流二极管,当有一个损坏断路时,测主滤波电容300V左右的电压与正常时的基本没差别,极易被忽略!再就是开关管放大能力下降,尖峰吸收网络元件不良的,电阻R4阻值变大的,正反馈电路不良的。C8不良,此电容特别重要,在本图中它参与正反馈与滤波的双重作用。次级整流快恢复二极管不良。最后就是开关变压器了,故障率较低,除非进水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