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内屏不显外屏正常

楼主(2014-07-28):
没有disp_on信号  短接Q8的DS能正常点亮内屏 CN2的456脚都有3.3v disp_on 是北桥发出的,难到是北桥坏了???

网友:
按照你这个情况,很有可能。

网友:
先加焊下桥

网友:
这情况 加焊估计难产啊

网友:
先换北桥 在试试

网友:
先加焊试试,不行的话换一个吧。

网友A:
屏跟屏线换过 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跟屏线换过 了吗,

屏和屏线都换过因为手里有相同的机器,不想加焊桥因为短接Q8能正常亮机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看能否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和屏线都换过因为手里有相同的机器,不想加焊桥因为短接Q8能正常亮机

是不是Q8出问题了,我遇到一台同样的换了Q8就好了,换个试试,再不行就短接,桥千万别做,会有风险的

网友:
换屏线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Q8出问题了,我遇到一台同样的换了Q8就好了,换个试试,再不行就短接,桥千万别做,会有风险的

不是Q8的事,Q8换过,dips_on的信号为低

网友:
直接短接Q8有没啥后遗症  没的话直接交给客户吧

网友:
1脚有电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