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WINHEX恢复打不开的word文件

楼主(2014-07-28):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给的西数硬盘,WDC WD3200AAJS-00L7A0。说是把D盘格式化了,而且重新在C盘装了一个系统,安装了一些软件,有的软件直接装在了D盘。他自己用免费的软件恢复了一些word和execl文件,但其中execl文件大部分都是打的开的,word文件就绝大部分打不开,老报错。我用超级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管是execl还是word要么打不开,要么打开是乱码。听说可以用winhex恢复打不开和打开乱码的word文件,请问要如何操作?我用winhex分别打开了一个可以打开的word文件和一个打不开的word文件,如下图所示: 后来我扫描了一下D盘,发现里面有几个坏扇区。
以下是上面图片的接下来的截图:

网友A:
如果只是文件头被破坏,还有可能恢复,如果是被覆盖的基本无法恢复了。不知这些文件是否是存储在C盘的?

网友:
格式化前D盘的文件系统是什么?要是FAT32恢复的希望渺茫。

网友:
主要是文件大,而且有碎片,,

网友:
单个文件提取 试试!~

网友:
看人家 罗工的数据恢复视频, 扇区有三个ff 一起的  改成数字就解决文件名乱码导致的打不开,你的那么多全是FF   估计 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听说用wh能恢复你就真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没那么好用的哦,想知道怎么用可以和我交流。1619903726

你是专门搞数据恢复的吧

网友:
看起来有的时候winhex也不是那么好用啊

网友C:
恢复头试试,不行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文件头被破坏,还有可能恢复,如果是被覆盖的基本无法恢复了。不知这些文件是否是存储在C盘的?

文件是存在D盘的 我的文档中,是格式化了D盘,而且在里面装了几个软件

网友A:
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完全覆盖,应该可以提取出部分内容,不过很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恢复头试试,不行放弃。

请问要怎么才能恢复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完全覆盖,应该可以提取出部分内容,不过很难啊。

是的,可以恢复出部分可以打开的文件,不但是有文件写入,这个D盘还有坏扇区,恢复的成功率就更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以恢复出部分可以打开的文件,不但是有文件写入,这个D盘还有坏扇区,恢复的成功率就更低了。

我说的是从损坏的文件可以提取部分内容,只需用软件就可以,但我估计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要怎么才能恢复头

复制好的word文件头到坏的word文件头,可以试下。

网友:
别把WINHEX神话了,被覆盖破坏的数据,是修复不了的。如果,是因为碎片引起的,可以找个碎片恢复的软件,扫描一下就行。

网友(2014-08-28):
还真不知道winhex还有这功能?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见了,不过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实际操作中 这种情况 总是能碰到 但是一般没有办法
用WORD修复软件 修一下 不行 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