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现代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我想换一个,怎么看编号 求解

楼主(2014-07-28):
          我测试电源板的电压 顺便看到有俩个小电阻烧坏了, 不知道怎么代换, 我就想换一个电源板  编号  怎么看啊 ,  求解   谢谢你们哈

网友:
你发图上来,这样会好说一点

网友:
电阻坏了   是什么电阻贴片?  没图不好说啊

网友:
上图吧,这样怎么教你呀

网友:
是呀,弄个清晰点的图传上来,没准大家能帮你修好呢!

网友A:
在PCB板的正面一般有编号。

网友:
是否能发一个原图让我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CB板的正面一般有编号。

发个图可以么

网友:
图图图图

网友:
最好能把电源板的图发上来看看,这样能好一点

网友:
是色环电阻吗,网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
发个图啊

网友:
这样怎么教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