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回收二手笔记本拆机硬盘

楼主(2014-07-28):
要求:120G到320G,无坏道,进系统正常使用即可,QQ154527925,TEL:18749929893

网友A:
你这个盘什么价格回收

网友B:
笔记本盘芯我有五六十个,基本都是坏道,卡头的也有,保证都没有拆过,开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盘芯我有五六十个,基本都是坏道,卡头的也有,保证都没有拆过,开价吧

只要好的笔记本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盘什么价格回收

160,250,320,分别120,130,140